华硕X84H不触发 板号K43LY 怪问题

楼主(2020-02-22):
华硕X84H不触发板号K43LY    拿到手这机是插电源偶尔会有待机,看来应该是电源头断,但有待机,要按很多次才上,拆开看后,这个电源头以前别人直接用焊锡搞,没有换接口,我这次直接换了接口,别的就正常,接上开关,怎么有待机没有反应,用表笔划开关接口,看来是小问题,估计就是信号或者LID-SW问题,但都正常,接上开关,按开关信号有高低高变化,怎么不上电,显,LID-SW电压也是高电平,晕了,后面怎么弄也是偶尔能上电,后发现用镊子短接开关小板上的开关就正常上电,以为是小板漏电,直接不接开关小板,直接在主板用一个开关飞线到这个信号,也是这样情况,怪得很,不知道如何解决,小板软排线每根测试都是通的。 这个主板接小板的接口,还真不知道再查什么了,把休眠开关拆掉还是一样情况。

网友:
老老实实按时序检查就好了

网友A:
查时序吧,,,,,,,,,,,,,,,,,,,,,,,

网友:
有的机器 你不能像正常去测试的 就像苹果1466键盘排线一样 明明万用表笔去测试 所有线都是通的 可是它就是坏了啊 就是要换一根 键盘才能用  别纠结了,还有 另外 这个板子 在EC边上的排阻 很爱出问题  注意检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时序吧,,,,,,,,,,,,,,,,,,,,,,,

怎么查,肯定是正常的,就是短接小板开关就能开机,但原小板开关也是同样按下去也是拉低的呀,分别就是一个有一个开关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