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2B360HW

楼主(2020-02-22):
晶显示器 不开机 无指示灯亮     插上可调从0.051瞬间掉到0,005 已刷了几个论坛BIOS 还是不行,5V 3.3V  1.25V 正常    但是测得Q802   9997GH  第一脚0V  请问正常是几V 电压?

网友:
指示灯不亮,那就先查mcu极其工作条件,万一那个供电是mcu开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