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437 内存4g改8g

楼主(2020-02-23):
上个贴上说过要发a1502 8g改16g
这个主板是跟我换好的板后留下的开机内存报警
昨天想修修看吧结果取下内存颗粒发现下面的焊盘已经损坏的哗啦哗啦往下掉
8g 改 16g内存就搞不成了
而且还是修过的用刀片做定位记号的修!!! ”这个不是好办法希望大家不要这么做想想别的办法吧 我是用显微镜看着定位的“
那也没有办法把焊盘补上后测内存颗粒没有问题就焊上去了结果故障涛声依旧放弃不休了等有cpu坏的拆下cpu用

820-3437 内存4g改8g这个板拿到手里有段时间了
故障是进水客户要求不修直接换板
今天有点时间把进水的部分修理好后正常开机
因bios部分进水腐蚀严重sn不能用了等有时间在把sn写上去吧
既然修好了看看手里有8g的内存颗粒改改看看吧
4g内存改8g内存开始了
1. 取下4g的内存颗粒保管好后
2. 8g的内存颗粒植球焊到主板上
3. 改电阻 1.把r2051取下撇掉不要了 2. 找个100k电阻焊接到r1636上
ok搞定裸板测试听到熟悉的当的声音
装(heatsink)应该叫散热铁吧 装风扇 找个触摸板连接上 找个io模块(电源接口部分)
连接可调电源 显示器用的是外接显示器苹果画面出来了
测试一切ok 搞定了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任何维修都是有风险的三思而后行 这个板也不便宜哦
写的不好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20-04-19):
00164的要怎么改,,换了8G还是一样显示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164的要怎么改,,换了8G还是一样显示4G

根据内存品牌来改电阻的

网友(2023-11-13):
功夫深啊,,,,,,,,,,,,,

网友:
电脑系统也是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