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楼主(2020-02-23):
有一台华硕的笔记本,版号是UX310UV,REV2.0.   故障是开机没反应,但是插上电以后,测得主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没有+VCCCORE,测这个的对地电阻为0,看点位图是通到CPU的,板载CPU的话,为0是正常的,还是真的短路了?谢谢

网友:
抬电感,再测三,问题就明了了

网友:
为零???没有看错点位的话,就是真坏CPU了

网友:
学习中,小小白

网友A:
一般有阻值的  相对低的 有 2-4的  要是0 估计U坏的概率很大断开电感再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阻值的  相对低的 有 2-4的  要是0 估计U坏的概率很大断开电感再测测

已断开电感测过,就 +VCC CORE这一路阻值为零,其他的阻值均在2欧

网友:
真心学习了  写的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