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 00165a不开机, 接通电源后z0405发烫咋回事

楼主(2020-02-23):
820 00165a不开机, 接通电源后z0405发烫咋回事

网友A:
描述有点精简,,,,,,,,,,,,,,,,,,,,,,,,,,,,,,,,,,,,,,,,,,,,,,,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提问题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描述的很精彩

网友:
说清楚一点 耗能分析啊

网友:
这个问题十分精彩。

网友:
详细描述一下,才能知道问题所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有点精简,,,,,,,,,,,,,,,,,,,,,,,,,,,,,,,,,,,,,,,,,,,, ...

接通电源不开机  黄灯,重置可以显示绿灯,但是还是无法开机,然后主板z0405特别烫手,

网友:
你量一下z0405上面的大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有这个现象

网友(2020-04-16):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就算有大神看到 也知道z0405发烫是怎么回事  你这如此敷衍 大神也只能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