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神舟战神Z7-SP7S2亮机BIOS

楼主(2020-02-23):
最新版,显卡1060驱动安装不上,感叹号,折腾刷bios没有解决,bios是没问题的,工厂版本,直接刷,放心使用

网友:
正好用到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慷慨提供,不知楼主显卡驱动问题解决否?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显存供电上管烧毁,核心应该受损,换芯片成本太高,客户不修了

网友:
要合成的吧

网友:
不用合成,我是用编程器直刷的

网友(2020-06-17):
刷好上机不会亮机

网友:
不亮机可能不是BIOS问题吧,老实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2020-09-06):
哪个bios芯片 ? 求告知

网友(2023-09-19):
我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