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USB过流短路15秒关机

楼主(2020-02-23):
        最近有块华硕P8Z68-V LX主板,触发开机提示USB过流短路15秒关机,根据常规方法找到点位图,在点位图里面找到南桥边上的S_USB_OC#信号点共计7个点,电压全部3.2V正常,472电阻另一端5V全部正常,另一端的822电阻阻值全部正常,全部USB 5V对地阻值正常。有老司机帮忙解决下吗。

网友:
目前准备刷下BIOS再看下情况

网友:
uSB oc# 查这个

网友:
472短接下,不用飞线

网友:
不一定是822,也有可能是过流电阻坏引起的

网友:
vin1-6 隔离电阻阻值变小

网友:
查5v转换的芯片。

网友A:
哈哈,你看下usb口和网卡接口的中间部分,也有一组usboc#,肯定去那个8.2k的电阻,有一端和桥断线了,认真看看,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看下usb口和网卡接口的中间部分,也有一组usboc#,肯定去那个8.2k的电阻,有一端和桥断线了,认真看看,有惊喜

你好,你说的是后面板那个USB3.0芯片右边的8.2电阻吧!那个电阻已经拆了,量那个OC#点对地是有阻值的,由此证明这个点到南桥是没有断线的。当然其他OC#点没有拆掉822和472来量阻值,不确定其他OC#点有没有与南桥断线。不知道这样量OC#点对地阻值的方法来判断与南桥是否断电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看下usb口和网卡接口的中间部分,也有一组usboc#,肯定去那个8.2k的电阻,有一端和桥断线了,认真看看,有惊喜

我现在还是怀疑BIOS有问题,因为据客户反馈说是前面板有次插USB小音响短路后就出现这个情况,那个USB音响线被老鼠咬破了。由于我准备拆BIOS芯片准备烧录的时候,不小心把BIOS的脚搞断了,手上又没有。买了BIOS芯片还没到,所以还没验证。

网友:
USB OC#都查过电压没问题,最后在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刷完后第一次开机,进去把USB3.0屏蔽了就可以了,如果刷完BIOS第一次开机进了BIOS不设置屏蔽USB3.0,重启后又会提示15秒,应该是USB3.0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