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20-02-23):
看视频里有大神修
笔记本
用万用表开机,,,具体是怎么用?用蜂鸣档吗?怎么用?
笔记本

网友: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二极管挡

网友:
只要是导体都行,关键你要能找到开关键在哪里

网友:
开关信号就是一个瞬间的低电平,导体拉低一下开关就行了,但是有的笔记本不行,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是开关的情况下其他脚位可能有电压是不允许被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