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不认硬盘

楼主(2020-02-23):
a1534不认硬盘,加焊过CPU,还是不行,还要检查哪里

网友:
这个机修不认硬盘,加焊cpu不行,之前有没有写过bios,没有就要查硬盘电路

网友(2020-03-27):
a1534不认硬盘,你还是从新植株吧。。。。。。。。遇到过加焊好的。。。。。。现在我这边还有一台开机进系统就花了。。。之后清屏。。打算换U了。。。。

网友:
没有就要查硬盘电路

网友:
加焊不行 更换cpu

网友:
有没有量过硬盘接口的各供电跟数据线正常吗?

网友:
刷过bios?  没有刷错的话,检查硬盘工作条件都正常的情况cpu估计挂了!

网友(2021-03-09):
来评论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