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连屏后通电,绿灯秒亮秒灭的重复,屏幕跟着亮灭的闪

楼主(2020-02-23):
求助:液晶屏屏线连上EDP驱动板,驱动板电源接口是type-c,通电后,驱动板上绿灯亮起,但马上就灭掉,然后又重新亮起,不断反复,屏幕也跟着不断的亮起,灭掉,亮起,灭掉,一闪闪的。拔掉屏线不连接屏幕之后,单通电驱动板,驱动板绿灯正常常亮,不会不断的断电重开。。请问有大哥,指点一下问题是出在哪里么?我有换屏幕试,问题是一样的,都是连上屏幕就不停闪断,不连屏,驱动板绿灯正常常亮。

网友:
程序试过吗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或者屏背板短路,造成驱动板带载不够掉电

网友:
供电,屏供电,短路。

网友:
好像电源5V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功率不行,换个电源试一下看看

网友(2020-07-17):
看下屏有短路得地方吗  应该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