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块GA-H61M-DS2开机点不亮

楼主(2020-02-23):
鄙人新手,入手GA-H61M-DS2 v2.0一块,发现直接点不亮,插上新购诊断卡TL611 PRO,居然点亮,能进BIOS画面,发现居然是主板认成了GA-H61M-S2P!
然后我把M BIOS吹下来了,然后编程器伺候,刷写了匹配的BIOS,最后亮机正常了。

我想讨论的是:
为何这块GA-H61M-DS2插上诊断卡能进BIOS,而不插直接点不亮机?大家来说说。
话说2.0的板子用料好点,更高版本的直接供电缩水了。

网友:
这么奇怪  没遇到过

网友:
我手里有个MBIOS通电发热,插电就启动的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奇葩的故障,问题是原来错误的bios是刷坏了吗

网友:
还好这台不太复杂 。。。。。。。。。。。。

网友:
经常碰到,直接开机不亮,插诊断就亮的,太多了。拔了诊断卡电脑依然是正常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个可能是主板被别人修过,客户可能闲贵不修了。师傅不爽就给它刷个其他的BIOS,让他不能正常用。

网友:
写的详细,故障点状态让学习的师傅都好理解,加油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桥开焊,你这样搞是要返修的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我一个小白的观点   插卡点亮 是不是 PCI槽这部分有问题啊   短路什么的 多了个负载就可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