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号本2S USB故障

楼主(2020-02-23):
壹号本2S 铂金版 CPU是i7 8500Y的CPU 故障现象:能识别鼠标和键盘 无法识别U盘和手机  插上鼠标重新开机无法识别鼠标和键盘重新插板后正常识别 U盘和手机重新插拔不能识别 通过品胜USB集线器 连接所有USB设备都能正常 主板只有一个USB接口 测量USB接口 供电正常 信号阻值正常  鼠标和键盘还有自己测试用的品胜集线器都是必须开机后重新插拔才能识别 还有电脑会不定时蓝屏死机 有没有大神遇过这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A:
这种 本子的板子做得跟 苹果的一样小。。。。。。。。。

网友B:
怎么觉的您这板上的散热硅脂也用了太多了吧~~怕你短路了,见意先重上过小心烧u喔

网友:
系统驱动重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觉的您这板上的散热硅脂也用了太多了吧~~怕你短路了,见意先重上过小心烧u喔

这个这种硅脂不导电的

网友:
这个和驱动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本子的板子做得跟 苹果的一样小。。。。。。。。。

这种是迷你笔记本电脑 掌机

网友:
那么多硅脂啊

网友:
刷BIOSS试一下吧

网友C:
系统问题  驱动问题  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问题  驱动问题  BIOS问题

已经多次重装系统了 BIOS模式下也是无法识别 BIOS也重刷了

网友:
这散热器看着山寨

网友D:
打那么多导热硅脂,会烧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那么多导热硅脂,会烧鸡啊

这个不导电

网友:
这种问题难搞啊

网友(2020-05-05):
等待楼上的后续维修结果

网友:
应该是u的问题吧,或者是南桥问题,毕竟南桥里面有usb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