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55M-DGS重启黑屏

楼主(2020-02-23):
华擎A55M-DSG能正常开机使用,重启后黑屏。关机再开机仍然黑屏。扣主板电池 ,短接Clear跳线后,故障依旧。
这主板有PCI插槽,直接插上诊断卡,有BIOS跑码,跑码到98停止(正常是99),仍然黑屏。既然能跑马。就先刷BIOS。
到华擎官网下载主板BIOS。刷好后重启正常了。测试多少都正常,故障消除了。附上正常的BIOS.

网友A:
现在的bios是不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A55系列我都 没修好过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bios是不是很容易出问题

BIOS也是软件,一样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55系列我都 没修好过一块。。。。。。。。。。。。

台式主板没有资料,不好修,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主要还是维修价格太低,网店二手板才几十块钱,没人愿意修。资料也就少了。要是修一块主板能得200元资料肯定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