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开机掉电和技嘉P61 S3 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20-02-23):
1:华硕P8H61 开机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掉,再开机又掉电,直接叉子绿线黑线接起来,省的一直按开机  内存1.5 桥1.0几还有1.8 量到PQ21总线供电没电换324比较器还是不行,那324应该没坏,直接把PQ17拿掉,上电点亮收工。

2:技嘉P61,开机 USB不能用关机会自动重启,技嘉通病USB检测问题,图片上2个小电阻问题,料板上随缘找个5K和2.2K.5V串联分压出3.几V就可以,换好进系统USB正常 ,关机正常。

现在H61,B75之类的很多主板小电池都差不多没电了。主板修好都要换小电池,一次买个1-2板都很快用完

网友:
不错的教程,感谢楼主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A:
我的也是MLX3,拆了这个PQ17没用,所有电压 都 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MLX3,拆了这个PQ17没用,所有电压 都 有了。。。。。。。。。。。

供电全有 刷下BIOS  不行卖废板吧  现在价格高  省的折腾

网友:
楼主修得漂亮,手到擒来。多谢分享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不错,说出问题了点那个配件这才是好帖子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这个怎么量出来的,有电路图吗

网友:
技嘉这个故障到时很少见到,还没有修过这样问题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
都是老通病,华硕的这个板子经常跑62就没有修好过

网友C:
楼主,VCCPLL电压324正向输入端1.8V正常,但输出端只有0.6V,MOS管G极10V,正常板子G极4V多,换过一个324没用,请教一下大概什么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VCCPLL电压324正向输入端1.8V正常,但输出端只有0.6V,MOS管G极10V,正常板子G极4V多,换过一个324没用 ...

MOS管也换掉试试  换个CPU试试  不行就是反馈那些电阻有问题  电阻查了也没问题 刷刷BIOS试试  说不定 主板发神经了  要开机才能出1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也换掉试试  换个CPU试试  不行就是反馈那些电阻有问题  电阻查了也没问题 刷刷BIOS试试  说不定 主 ...

MOS管换掉故障排除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全有 刷下BIOS  不行卖废板吧  现在价格高  省的折腾

不学习 我们这些小白就永远不会修啊
维修只能是一种爱好了   维修BGA也就几十块啊     太贵没人修啊
我在的城市维修师傅都转行不干了     剩下在干维修的都在划水
我接到手的客户都叫直接换板     留下坏板抵点钱  自己研究
我的Ipad明明就外屏坏了 换了好几次总成都没好
最后我淘宝花了几十买了外屏修好的   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