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19款新款Macbook air安装windows系统

楼主(2020-02-24):
19款新款Macbook air安装windows后,怎样可以分多几个盘符?D盘E盘?
Windows

网友:
想要几个都可以

网友:
安装 的时候 分就行。。。。。。。。。。。。。

网友:
win 系统下分盘,系统就崩了

网友:
MAC 分区后,WINDOWS安装分区几个

网友:
先在苹果系统 下用 BOOTCAMP助理(苹果自带)分区 将WINdows 分大一点。然后会进入Windows 安装 界面,会让你选择安装的分区 位置,这点 你别点格式化 ,点删除,,然后点新建分区 多分几个 就可以了。

网友:
在安装界面中有分区的界面内哪里可以分区的

网友:
正在测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安装过程中选安装分区的时候动手分

网友: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多得就怕你看不过来

网友:
好像不能多分,新款的只能一个盘

网友(2020-03-27):
多分了也没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