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楼主(2020-02-24):
今天接了台Y400掉电的自己  内存被上家换了,还好CPU没有换,碰到掉电的头就大,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好像记得以前修过两个类似Y400系列的掉电是换的显卡供电二合一的MOS管子搞定的,好像记得是四颗全换
,不记得是不是你这款了,不是单独的上下管,是二合一的复合管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坐等维修结果。。。。。。。。。。。。。。。。。

网友:
不要头大,静下心来展开行动吧,我们也静候你佳音,加油!

网友:
二修机呢首先全板两面扫描一下看上家有动过哪里,如果根本没动过就好多了,掉电呢那就从各地方的电压入手先

网友:
是亮机掉电还没亮就掉呀   要说明情况呀

网友:
先检查电脑待机电流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请检查各组的电压是否正常,检查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是BIOS引起掉电 内存换了 谁要BIOS   留言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怎么关闭贴子

网友A:
请版主告诉下  怎么关闭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版主告诉下  怎么关闭帖子

你是第一天来论坛吗??谁说修复成功的帖子,就得关闭啊?

网友:
前几天才修一个内存供电严重烧糊的,芯片都糊了,内存挂逼了一个,修好后时候开时不开,测量待机都正常,IO都换了,最后换了5V上管OK了,发现有轻微的振频,5V电感传来的,而且是通病,

网友:
恭喜楼主修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