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请教各位老师傅,主板能

楼主(2020-02-24):
本人小白,请教各位老师傅,主板能正常开机但不跑码,这种情况下要怎么修,主板型号是GA—MA770—US3,知道的老师傅能不能告诉一下主要查哪里

网友A:
换个PCI插槽或换诊断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PCI插槽或换诊断卡吧

PCIE都换过了,诊断卡也换过了,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查一下cpu有没有供电电压1伏左右。

网友B:
检测卡不兼容,或者主板检测口不对,部分是专门一个口,搜索611检测卡就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卡不兼容,或者主板检测口不对,部分是专门一个口,搜索611检测卡就看出来了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2020-04-12):
把检测卡扔垃圾桶,按开机然后心里默数1A,2B,3c,99。。。

网友:
正常开机就不要纠结跑码的事,诊断卡不识别主板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