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x570打不上驱动,修过的老哥给个解决方法

楼主(2020-02-24):
接手一块华硕rx570问题是打不上驱动,可以正常亮机看视频,不死不花。用GPU-Z看是核心频率未知显存正常识别。各大测量点电压正常,用软件测试显存无问题。有没有修到过这个问题的老板个支个招

网友A:
晶体坏了,你或者刷个V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体坏了,你或者刷个VBIOS试试

晶振还是GPU?  vBIOS好像不通用吧?下不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还是GPU?  vBIOS好像不通用吧?下不到BIOS

看接口跟显存,一样的基本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还是GPU?  vBIOS好像不通用吧?下不到BIOS

GPU坏了,也这样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呢,有时候未必是坏了。

网友:
GPU坏了,也这样

网友C:
感觉这像假卡,有点类似小影霸那种要专用的驱动

网友:
问题解决,显卡没问题装win10就能打驱动了备份出来的bios在此需要的下载

华硕rx570 4g led.7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像假卡,有点类似小影霸那种要专用的驱动

我觉得这是华硕出的矿卡,贴纸上有写MINING

网友(2020-06-04):
刷下v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恰是在那灯火阑珊处!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如果显卡驱动正常了就是真的显卡;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