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68HM-S1主板场效应管VA68G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20-02-24):
我的技嘉GAA68HM-S1主板场效应管VA68G这个元件烧糊了,我在淘宝网上没有查到这个型号的元件,所以想问一下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它,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TC2186  1.8V 150 mA CMOS LDO with Shutdown and Error Output

网友B:
我一般同型号代换,料板或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2186  1.8V 150 mA CMOS LDO with Shutdown and Error Output

您的意思是这个型号的可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同型号代换,料板或淘宝

关键是手头没有料板啊

网友C:
你这个看一下图纸好像可以拆掉不要  可以直连的 这个是产生3V待机的一个供电的

网友:
你可以淘宝搜索UP0111AMA5 这样可以搜索到了 电压转换 5v转3V的稳压管

网友:
谢谢楼上的老兄,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看一下图纸好像可以拆掉不要  可以直连的 这个是产生3V待机的一个供电的

您好,大哥,感谢您给我指点了GA-A68HMS1主板元件的代换问题,我看您说您看了图纸,想必您也是有资料的人,我是个小白,初来迅维网学习,请问能给我传一份此主板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大哥,感谢您给我指点了GA-A68HMS1主板元件的代换问题,我看您说您看了图纸,想必您也是有资料的人 ...

没必要那么纠结  人家都告诉你直接连过去可以 直接连过去不就OK了 如果你连自己连都不会  论坛图纸也有 自己去搜 你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烧到IO

网友:
这种5角的  我都是技嘉拆技嘉料板  华硕 拆华硕料板

网友:
YA68G是丝印,不是芯片型号。要看电路图或者点位图才懂芯片型号。才能网上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