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hp TPN-L130 修好后求教

楼主(2020-02-24):
hp  TPN-L130  修好后求教
机器进水  拿来时拆掉内置电池 插电源  DC灯亮   这时候插上电池 可以充电
拆掉内置电池  DC指示灯亮时 可以上电 上电后屏 电流0.15A 接屏 0.2A多点  亮屏  可以进桌面(现在机器开机电流好小)
装上电池   DC 灯不亮   不触发
此处耽误了N久   木有图  机器太新  一直在充电电路 EC 处徘徊
论坛下了几个BIOS    无一个正常   大都刷上去后  去掉电池DC灯都不亮了
准备改ME    可是下面有图   软件打开后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     此处请教点一

瞅瞅  瞅瞅    RT5092b  有进水痕迹   很隐蔽   不易发现
下掉芯片   处理焊盘 重新焊上    机器恢复正常   这个芯片找不到资料   判断是CPU供电芯片
请教二  CPU供电  怎么会影响电池 待机 ?  为什么内置电池去掉又能正常开机 ?

读取BIOS  送上

HP TPN-L130.rar

网友:
现在的机器  特别是新机器   太难了

网友:
补充一点    机器故障时   单电池不开机   拔掉电池开机后接上电池可以充电  这时拔掉电源  机器掉电   此时电池电压12V以上

网友:
石沉大海啊   怎么论坛那么多大神   都没得回复的啊

网友(2020-11-30):
今天刚刚好修到这个机器进水的

网友:
今天正好修到这个一摸一样

网友:
正好需要BIOS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不触发,刷上去0.09不知道什么原因,还在找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显卡的BIOS

网友(2021-10-22):
我这个开机不过  下下来试试

网友(2022-07-28):
这个芯片确实没资料,找了很久,类似的也没。我跑线43脚是CPU供电开启,我这个机没开启,电源灯也没亮,应该是先修没亮灯的问题吧,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