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3.0关机2秒重启

楼主(2020-02-24):
技嘉H61M-DS2  VRE:3.0关机2秒变重启,USB_OC 3.3V不正常
分压点只有0.7V的电压,换上9.2K和14K电阻,分压点测得3.1V,反复试了几次开关机,不在重启。
USB_OC 分压点低于3.0V,就会出现关机2秒重启。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想到这里的,一般看到重启故障先会往开机部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