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功率放大器应用案例——考虑大地情况下对电容式单线无线充电系统的建模

楼主(2020-02-24):
实验名称 :考虑大地情况下对电容式单线无线充电系统的建模

       研究方向:无线电能传输

       实验内容:   在系统电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改变系统的谐振频率,单线的长度和负载来观察负载所能得到的电能

       测试目的:验证电路模型和CST仿真结果的正确性

       测试设备:   信号发生器Agilent 33220A,功率放大器Aigtek ATA-122D,2块直径200mm铝板,1个电感470uH,

                          一根长度(0.4/0.4/0.6m)不同半径1mm铜线,电阻若干(200/500/600欧姆)

       放大器型号:  Aigtek ATA-122D

02   实验过程

        在实验中,设定2个铝板之间距离为3mm,放大器的输出电压通过一个可调节的LCLC电路接到底部的铝板,保证在不同频率时,输入铝板电压保持100V的幅值。

          上面的铝板接一个电感和负载然后再接一根铜线,但铜线是悬空的不接任何东西,靠与地形成一个回路来给负载供电。由于地不是很好的导体,所以系统效率不是很高。
03  测试结果
       结果显示单线的电容式无线充电在看似没有回路的情况下能工作,实际上是和地形成了回路。不同的地,负载得到的能量也不
同。在系统共振时,负载得到最大能量。
      放大器在该实验中发挥的效能:稳定的电压源,即使在系统谐振频率不断改变的情况下。

          选择该放大器的原因:频带宽可以达到10MHz,输出波形好,兼容多种信号发生器,使用方便,特别是在需要不同频率的恒定电压源时候,省去了使用逆变器的麻烦。

网友(2020-04-22):
谢谢分享,有点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