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功率放大器在电容耦合型无线电能传输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20-02-24):
实验名称:考虑接地情况的电容耦合型无线电能传输系统
研究方向:无线电能传输
实验内容:在系统电路参数确定的情况下,改变四块金属板的接地情况,观察系统输出性能的变化,即(1)不同接地模式下,输出负载电压与负载阻值的关系;(2)在确定接地模式下,负载输出电压与未接地金属板对地电容的关系。
测试目的:验证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的正确性
测试设备:信号发生器Agilent 33220A,功率放大器Aigtek ATA-122D,四块300mm*300mm铝板,电阻若干(0.5kR/1kR/2kR)
放大器型号:Aigtek ATA-122D
实验过程:
如图所示为电容耦合型无线电能传输系统实验平台,其中包括一台信号发生器Agilent33220A,用以产生高频信号源;一台宽带功率放大器Aigtek ATA-122D,用以放大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两对300mm*30mm大小的铝制金属板以及若干电阻(0.5kR,1kR,2kR)。金属板1和3之间的垂直距离为10mm,金属板1和2之间的水平距离为100mm。在实验中,金属板1和2接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金属板3和4接电阻。金属板1和2之间的电压设置为20Vrms@1MHz。为了避免任何金属板通过测量设备直接接地,信号发生器与功率放大器均由隔离变压器供电,同时实验过程中的示波器选用手持式示波器Keysight U1620A。当实验需要时,金属板通过导线连接至地线,地线源自于插座中的地。
测试结果:
放大器在该实验中发挥的效能:可控电压源
您选择该功率放大器的原因:频带宽、功率大、输出波形好、操作简单、兼容多种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