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位换硬盘支架,无法进入cmos或win系统

楼主(2020-02-24):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联想A9050-N000一体机,光驱位换硬盘支架,开机无法启动或者进入cmos,在自检环节就自动重启,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单硬盘在硬盘位或光驱位都可以启动,就是2块硬盘同时上,就在自检环节自动重启,无法进cmos或win系统。
自动重启

网友:
刷BIOS软件,让软件(新BIOS)识别它(HDD或SSD)。

网友:
没遇到过,应当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