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 5X元936焊台 卡萨帝 开箱

楼主(2020-02-24):
老安泰信936烙铁 晶闸管烧了。
懒得修了。
拼多多找了个最便宜的焊台———————————————
购买过程:
我买东西,一贯只买最便宜的。
大概搜了一下,
最低价的936有这么几个特征;
a.变压器普遍缩水为铜铝混合。
b.发热芯有一定创新:大部分都是可插拔发热芯。
免去焊接。相当方便。
以前的发热芯坏了,要找另外一个烙铁去救活。
对于手里只有一个烙铁的玩家,简直是灾难。
c。电路板很小,是贴片式的。以前的是分立元件插装的。
贴片的是机器焊接,可以砍去人工成本。

大概选了这几款:
德百龙,卡萨帝,速焊特,精菱,聚源,汉邦,固耐斯
听这些名字,都是杂牌。
一个一个的咨询卖家,费了老劲了。
这里面也有重大区别的。
有些是2针发热芯的。这就相当于黄花调温烙铁了。
没有温度传感器,不知道怎么实现恒温控制的。
调温≠恒温
4针的,有2针是温度传感器。感觉更靠谱一些。
排除掉2针的汉邦,聚源,固耐斯。
剩下德百龙,卡萨帝,速焊特,精菱4个
又发现 精菱的发热芯跟另外3个,外形有点不一样。
考虑到以后能否便捷的购买的通用的发热芯,
就选了德百龙,卡萨帝,速焊特
在淘宝搜免插拔4针发热芯,发现这3个牌子的是通用的。
德百龙的¥6X元,贵了。
剩下速焊特和卡萨帝,价格一样,¥54可以拿下。
————————————————————————————
我同时要多买一根备用发热芯。
又去拼多多搜同家店,发现卡萨帝的有拼多多同家店。
价格贵了1元。但是拼多多返一张3元的现金券。
发热芯12元。比淘宝贵2元
淘宝发热芯10元,焊台¥55,可以用淘金币抵扣1块3
还领了2毛钱红包。
这账有点饶了
计算过程如下:

算下来,焊台+发热芯
拼多多¥63元   淘宝¥63.5
可以节省5毛钱。就从拼多多下了单。

为了免去广告嫌疑,店铺名称已经喷涂掉了。
—————————开箱测试———————————

底壳4个螺钉拧掉,质保不要了。坏了去球。

先测一下手柄线长度,这个我比较在意。
太短了,维修很不方便。

总长120cm

烙铁长22cm
手柄线长98cm  相当于1米,够用了。

这是烙铁架  塑料的 还有海绵

下面2颗粒螺钉,可以拆开清理。
————————————————————————————
加电测试一下

发热速度,感觉比以前的安泰信936b快。
看宣传发热芯是印刷陶瓷发热芯,比以前的加热快。

直接开到最高480度,往金鸡焊锡膏里一放,浓烟滚滚。
回温速度可以。跟之前我用的安泰信936b,没感觉啥区别。
————————————————————
接着拆

主控板体积很小,变压器比以前的安泰信纯铜的个头大。
放一张对比图

左 卡萨帝936  右  安泰信936b
叠高 和长宽  均比安泰信的大。
推测原因:铜包铝线芯的缘故。铜包铝线,做不了很细。
太细了,容易拉断。
经常用铜包铝网线就知道。比纯铜的网线粗。

看一下航空插头

5针插头。
这个比较赞,是可以拆卸的。方便更换主控板和维修。

老安泰信936b的,7针插头。是一体的。
每次维修,我要用风枪把这个插头取下来。
才可以把主控板和前面板脱离。

按键板 装了一个保险丝
——————————————————
主控板

936B-2013 丝印

淘宝搜了一张卡萨帝主控板图片,一模一样

晶闸管少了个散热片,比以前的安泰信936b缩水。
其余基本一样。LM358是个贴片的,体积很小。
工作原理跟一样的一模一样。
————————————————————————
看一下可插拔发热芯

卸掉

5针的,一根地线防静电
2针 传感器, 2针发热丝

特意对比了一下间隙。
因为以前经常敲碎陶瓷发热芯。
发现是发热丝顶端和烙铁头拧的过紧,
焊接时受热,会膨胀变长。
或者焊接时喜欢来回的甩烙铁头,敲击等。
经常导致这个陶瓷发热芯顶端破裂报废。
这个是有一定间隙的。
对应的发热芯插孔图

测一下阻值:

发热丝 2.8欧姆 常温未加热

热电偶 47.7欧姆  常温 未加热

在数码之家论坛上搜了一下,
发现这是个A1321的发热芯

手绘图片如下:

4根针长短还不一样,
2组长的是传感器热电偶
2组短的是发热丝。
————————————————————
下面计算功率
一共测试3组数值:  常温  350度  480度
这个发热丝阻值,随温度变化很快。
为了快速测出阻值,当发热指示灯灭时,我从手柄插孔端测。
拆开发热芯测,肯定测不准。

手柄线5孔,标识如上图

测得阻值如下:

常温下已经测过了 是2.8欧 /47.7欧

直接用交流24V 根据功率计算公式算
350度 82瓦
480度 58.7瓦
常温下 205瓦
看来这个焊台标称的瓦数,应该是在最高温度下的功率。

 会员1544332300鑫豆2024-3-22 10:26

网友:
这都能写这么长,我佩服楼主

网友A:
1、服了你这选购的思维,时间不要钱吗,
2、佩服你这写作研究,真心佩服
3、还真没关注过这个温度高低和功耗高低的问题。一直以为温度越高功耗越大。是不是家里电暖器、电吹风等都是最高温档位耗电最小?感觉不应该啊

网友(点评):
肯定是温度越高,功耗越大,因为有个散热问题,与使用环境的温差越大,耗散的热量越多,就需要更多的电能了,除非是在保温非常好的环境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服了你这选购的思维,时间不要钱吗,
2、佩服你这写作研究,真心佩服
3、还真没关注过这个温度高 ...

谢谢饼哥支持。
从瞬态时间上来讲,发热丝确实是加电的瞬间,功率最大。随着温度上升,在不加档的情况下,随着时间增加,发热丝阻值在增大,功率是逐步减小的。但是温度,是个对时间的积分的结果,是一直在增加的。只不过增加的速度,在一直减小。好比汽车,踩下油门的瞬间,起始是最有力量的,但是汽车刚起步,速度很慢。汽车开到最大速度时,往往不需要猛踩油门。只需要轻点油门,维持一定速度即可。

网友(点评):
发热丝电阻,可以看作是恒阻的,随温度变化非常小

网友B:
希望楼主能再出续集,像电视一样做成连续剧,热风枪选购、编程器选购、BGA选购、电动螺丝刀选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能再出续集,像电视一样做成连续剧,热风枪选购、编程器选购、BGA选购、电动螺丝刀选购。

就这么一个垃圾焊台,我购物车收藏了50多个,3次筛选,一家店一家店的咨询。连续耗了3个晚上。
名牌产品,选购时不需要花费时间的,但要多花钱。杂牌东西,往往同质化严重。从里面挑出又便宜又好的,难度极高。在我看来,买东西,是一项有难度的事情。太耗心力。
编程器,我用的是USB土豪金,没用过809,估计以后也不会用。
我就不用贵的东西。个人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一个垃圾焊台,我购物车收藏了50多个,3次筛选,一家店一家店的咨询。连续耗了3个晚上。
名牌 ...

彻底佩服,五体投地

网友:
大师级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一个垃圾焊台,我购物车收藏了50多个,3次筛选,一家店一家店的咨询。连续耗了3个晚上。
名牌产品,选购时不需要花费时间的,但要多花钱。杂牌东西,往往同质化严重。从里面挑出又便宜又好的,难度极高。在我看来,买东西,是一项有难度的事情。太耗心力。
编程器,我用的是USB土豪金,没用过809,估计以后也不会用。
我就不用贵的东西。个人的习惯。

好用就行啦!不管价格高低!

网友:
楼主真是煞费苦心啊,佩服佩服

网友:
这些东西没一个能用的,焊大一点的焊点就不行了。所以没办法我后来买了本论坛出的高频焊台。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

        哈哈,,多实战芯片级高端设备维修

     以后全用高端设备

网友:
有限的时间就是金钱,有限的精力就是财富。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放在钱和工作上。比放在省小钱上更划算吧。另外生财之道还有做人大气低调,更多的人才会把赚更多的钱的机会给你。因为他觉得你这个人还可以,如果别人以为你小气,那所以人不要过于精明。不要过于精打细算。而且那样也太累了

网友:
同款同型号路过,很多年了,当时不懂随便买的,哪像你算了又算,买了不会用,烙铁头子都干废一个了

网友:
间,功率最大。随着温度上升,在不加档的情况下,随着时间增加,发热丝阻值在增大,功率是逐步减小的。但是温度,是

网友:
工具分干啥活,好工具干活效率高

网友:
你这样买配件。会有很多坏的。贵有贵的道理。4元的牛肉面 不一定会有人买

网友:
看了你用的焊油,真担心哦

网友:
牛逼啊大哥 敢在PDD买东西啊

网友:
楼主真是精明啊,是修机修累了,休息休息休息吗

网友D:
这帐算得够精的,但就没想过花的时间也是成本吗?几十元买个成品T12白光,给力得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帐算得够精的,但就没想过花的时间也是成本吗?几十元买个成品T12白光,给力得很

电吹风,反正都是在散热,低档耗电还是高档耗电呢?

网友:
这老哥也是神啊………买个那啥居然还能赚钱…………领教了………

网友:
活得太累了。。。。。

网友:
5毛钱不多,但说实话,为什么不在迅维买啊???大饼哥加油!!!迅维加油!!!加油!!!呵呵呵!!!

网友:
加上时间成本,感觉比我的二手奥科还贵了。

网友E:
佩服佩服,你这真是闲的慌。自己用的工具还是要买个差不多的吧

网友:
我只相信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反正都是在散热,低档耗电还是高档耗电呢?

电吹风是一直加热状态,不会停的,功耗计算就是功率X时间,时间一样就当然是高档耗电了,饼哥这是考小弟呢

网友F:
楼主用这样的焊膏,水平也是一般般的感觉

网友:
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
这时间修个机器不香吗?我都在闲鱼收的,速工936的5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这样的焊膏,水平也是一般般的感觉

啥工具也没有。
手里只有一个usb土豪金。
一台936,一台850风枪。
一个MF47指针表。
修板子,够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佩服佩服,你这真是闲的慌。自己用的工具还是要买个差不多的吧

每天少睡3-4个小时,时间就挤出来了。

网友:
一如既往的古川,维修十年用坏三台古川

网友:
厉害厉害 算得太到位了

网友:
瞅着你都累,有你这样的人给撑腰,拼多多不火都不行

网友:
果然是精打细算的高手

网友:
爆帖留名啊,目测会火的!!!   楼主不去当会计屈才了! 佩服楼主淘精神!!!

网友G:
怎么说还是习惯用T12,这玩意估计不得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怎么说还是习惯用T12,这玩意估计不得劲

T12肯定好用了。回温快。

网友:
好用就好了 不用太在意牌子

网友:
比在家数花生米好多了

网友:
楼主乃维修界奇才。

网友:
我靠,还有,几十的936,敢卖我都不敢用

网友(点评):
划重点 是在拼多多买的

网友:
有个936好像有问题,现在用白菜T12,就是不带屏幕看不到温度

网友:
看见饼哥都发朋友圈了特来深夜拜贴,果然是人才选手。

网友:
好用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50几块钱的真的不敢用啊。。。。。。看着还行,但我怕爆了。

网友:
不累吗?不累吗?

网友:
佩服,这么精打细算,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以后得学着点了。

网友:
大哥。。真佩服你技术。。。就是工具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2肯定好用了。回温快。

我的焊接技术渣的一逼,但还是买了t12

网友:
辛苦了,写这么多

网友:
大神级的,这么多里面选出来的,厉害

网友H:
拼夕夕最坑人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拼夕夕最坑人了 ,,,,,

拼多多很好啊。刚买了个军大衣,才20元。
一双皮鞋,19元。裁纸刀2毛钱一把,上次买了50把。
不要太好啊。又便宜又实惠。

网友:
天有多高,你有多骚,其实PDD买东西都无所谓,只要是商家OK,我倒是在淘宝买的

网友:
好用就行啦!不管价格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