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短路,供电已经断开,没有可调

楼主(2020-02-24):
核心短路,供电已经断开,没有可调电源在身边,不用烧机法怎么知道是核心短路还是哪个电容短路?

网友:
台式机也讲电流了嘛?

网友(点评):
显卡,看走眼了吧

网友:
量一下上管,上管无短路那就是电容短路

网友:
供电不短路,上管是不是上拉充电到电感的管子?如果是那个没有问题。应该是电容。但是现在没有可调电源不敢乱烧鸡

网友:
你这是个显卡吗

网友:
显卡核心对比本来就很低呀。
如果跟好卡对比,确认阻值低,那就只能拿下核心再测板子是否短路了

网友:
没有同核心的卡对比,但是我有个gtx660的,这个是华硕gtx1060。而且应该是短路了!因为卡主说上机不开机的,电源都保护了那种。核心供电滤波电容现在为0欧,而且断开电感上下管都正常。

网友:
这标题,我想修改一下

网友:
直接短了,我是用笔记本的电芯烧的。核心短烧也就烧了,电容短的话不炸也烧不到核心。
串上万用表10A以上档位,电流太大的话就时间短点。五到十秒就差不多了。如果不是测量是0欧千万别这么干

祝你好运

网友:
可能是我的表垃圾, 测到几乎0欧,接上可调1.3v有2a电流。感觉正常。断开上机居然能点亮。一开始主人给过维修店检测说坏了,然后我也没有上机测试了!误导我烧鸡了。应该核心本来就内阻低,要么我烧鸡把电容瞬间烧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