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主板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0-02-24):
X79主板不触发开机,在清了COMS后强制上电能开机进BIOS,但是进不去系统,然后强制上电也不能开机了,过段时间再强制上电又能开机。求助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山寨主板,服务器淘汰下的CPU,服务器专用的二手内存条。碰到这种机我一般建议顾客整套换

网友:
待机电压,估计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