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A 1.0主板掉电

楼主(2020-02-25):
技嘉GA-B85M-D3V-A 1.0主板掉电,按开机键,CPU风扇转1秒掉电,强制短接电源绿线接地,CPU风扇正常转动,显示屏不亮,测IO IT8620E 124 125 126脚正常2V电压,127脚不正常0V  测IO 85脚 VRMPWRGD 电压0.1V,正常是3V吧? 测外围电阻1K和100K电阻都正常,对地电容也正常,但是电压就是拉不起来,一样是0.1V,断掉IO85脚电压恢复3V正常电压,不会是IO损坏吧?还是思路错了?

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测IO 46脚有5V电压,测43脚无3V电压,找到供电的电阻DR92和DR100焊出来测量,正常,这时焊回去开机,主板点亮了,估计是DR92和DR100不良,直接换掉保险点。

网友:
开机掉电,可能是欠压或过流保护,不修故障,断信号有什么用,vrmpwrgd是cpu核心电源好信号

网友:
应该是电压有问题,信号出不来

网友:
说得这么大概,电压全部测 了没。

网友A:
CPU供电没有出来吧,哪来的VRMPWRGD?搂住先修供电

网友:
测CPU的三组供电没有1.7V电压,测内存有1.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没有出来吧,哪来的VRMPWRGD?搂住先修供电

现在测确实商有CPU电压

网友:
测IO 46脚有5V电压,测43脚无3V电压,找到供电的电阻DR92和DR100焊出来测量,正常,这时焊回去开机,主板点亮了,估计是DR92和DR100不良,直接换掉保险点。

网友B:
真厉害,电阻分压不正常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电阻分压不正常都能找到

看电路图呀

网友:
焊回去就好了 这

网友:
是的,估计是加热后电阻恢复正常了,之前这个主板用热吹风机吹点亮过一次,后来关了再开又开不了,再次吹也一样开不起来,掉电。

网友:
测CPU的三组供电没有1.8V电压,测内存有1.6V电压

网友:
对了嘛,VR_ON

网友:
受益良多受益良多

网友:
这2电阻怎么也不可能连ISL*5812的2脚

网友C:
断掉IO85脚电压恢复3V正常电压???
断掉IO85脚,IO85脚电压恢复3V正常电压?or85pin对应的焊盘恢复3V正常电压?莫名其妙,你也说说清楚啊,看得我毛管直竖,一头雾水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掉IO85脚电压恢复3V正常电压???
断掉IO85脚,IO85脚电压恢复3V正常电压?or85pin对应的焊盘恢复3V正 ...

图纸上看确实去去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第二脚。
12V经过DR92和DR100不良分压后给VTT_PWRGD加强信号去到第二脚

网友:
8620,这个我的板子也是,多谢指示。

网友:
我的机子DR100是1K的电阻,电压 分出来是1.2,就是换上3.3K电阻,电压3V了,也是一样转了停,停了转。电压检测2.0V都正常,没有查到任何短路的地方。困住了

网友:
确实看不懂说的,量的明明是IO的,而且85脚也只是接到桥,怎么就找到PWM芯片去了

网友(2020-04-05):
既然分压出来也是3.3V,不如把下拉100K拆掉不装,装着也是个祸根

网友(2020-07-11):
遇到1片,之前是触发不停重启,返了两次都是重新写BIOS好了,用不了几天又拿回来了,现在是触发就掉电,技嘉主板问题真多

网友:
我这片是cpu供电电感发热(装不装cpu都发热),下换控制4.7v,已经定了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