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开机黑屏 不显示 屏幕好的 有震动

楼主(2020-02-25):
一个显示脚断线了 直接到CPU 显示座38脚无阻值 断线了 什么图纸可以看到板层线 想刮一下

网友A:
zxw可以看走线,  这种线都是在内层上,个人建议维修的话还是直接从CPU下面飞线,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zNjEyN3w0Yjg4ODIyNzRmNGI5NTEyNWJkMTYwN2I5MmEyNmU4OXwxNzc3MDY2NTU5&request=yes&_f=.jpg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zNjEyNnxmNTcxM2ZhY2NjODU2NzVlMGI2ZDY2Y2E0ZjM0MmFmMXwxNzc3MDY2NTU5&request=yes&_f=.jpg

网友:
我怎么没有看到走线图呀 只有点位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信息

网友:
好高的难度

网友B:
刮到底层4层 才看到走线 感谢论坛兄弟给我的 图纸走线图  大家同样问题 可以按照这个经济 板底断线 ,这个位置最好 旁边没有其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到底层4层 才看到走线 感谢论坛兄弟给我的 图纸走线图  大家同样问题 可以按照这个经济 板底断线 ,这个位置最好 旁边没有其他线

这样刮出来最安全  之前是一个报废板练习 接线之后 组值回来了 屏幕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xw可以看走线,  这种线都是在内层上,个人建议维修的话还是直接从CPU下面飞线,https://www.chinafix.com/source/plugin/magmobileapi/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zNjEyN3w3N2M2YTA0MTdjYzBiMTMzMmY3YWFlZDU1NDY5ZTA0NHwxNTg1MTIxNDM0&request=yes&_f=.jpg     https://www.chinafix.com/source/plugin/magmobileapi/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zNjEyNnw5ODIyNDRjMzBlMDg5YjQ3MWI1NTUzMTM3ODdjOGY4YnwxNTg1MTIxNDM0&request=yes&_f=.jpg

你好 可以帮我发一下 苹果7 显示座 10 脚到CPU复位 走线图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xw可以看走线,  这种线都是在内层上,个人建议维修的话还是直接从CPU下面飞线,https://www.chinafix.com/source/plugin/magmobileapi/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zNjEyN3wyMjJkYjBjMjczMTkyZTYzZDE5MmZhNjgwM2Q5OTk2OXwxNTg1MTIxNDg3&request=yes&_f=.jpg     https://www.chinafix.com/source/plugin/magmobileapi/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zNjEyNnwzMmE5MTgzNWQ1ZWY4NmFjNmIwNWViYTJiYmQxNzMyOHwxNTg1MTIxNDg3&request=yes&_f=.jpg

帮我发一下 FL3904 到CPU走线图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