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P bios分离过程记录

楼主(2020-02-25):
第一次分离这种bios ,过程作个记录。
网上查了好多资料 才学会的。

主板 华硕Z170-P
官网下载的没点亮,只要自己分离一个。
这里,主要说一下思路。具体操作简略。
方便新手学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是台式机bios的结构图

按位置顺序,从上到下,3部分
我们需要刷的是bios本体部分,
问题就在于此。这个bios本体,只有在亮机情况下
进BIOS升级或者在win系统下更新。
不亮的,只能用编程器刷。
用编程器,只能全刷了。从头刷到尾部。
前面的目录和ME,最好不能乱动。
因为ME里面有桥的程序,最原始的ME,第一次加电以后,
就和桥绑定住了,里面有桥的配置脚位。
这桥(芯片组),好比是个单片机,很多脚具体做什么,是可以根据程序指定的。
个人理解。不一定准确。
ME一般不会损坏。很多时候是编程器暴力刷没了。
bios坏,坏的的bios本体那部分。前面的目录和ME,是可以用的。
所以,一般只有换桥,才重新刷这个ME。还得刷最原始的,没上过电的那种。
俗称官网纯净版吧。
用别人的bios,里面是别的主板的ME,跟这个主板不一定配套。
所以很多刷不亮。
————————————————————————

从主板上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读出来的
就是原机备份bios。他是个完整的bios结构。
从官网上下载的,很多只有bios本体。没有ME和目录。
我这个下载的华硕Z170 cap格式,也有ME和描述,但它不点亮。
不知道啥原因。
思路:把这2份bios都分离开。
原机 描述目录+原机ME+官网bios本体=组装好的可以刷的bios
需要用到的软件2个:

分离提取过程,文件名要命名清楚。不行就多整几个文件夹。
这个过程容易把人弄糊涂了。
——————————————————————————————
2份bios,来源:
1.官网CAP格式,华硕官网下载。
2.原机备份bios,编程器读取。
用UEFITOOL 打开看一下

鼠标点BIOS区域,右键--提取,就把bios本体提出来了。

保存,命名为原机bios本体。
官网的cap,同样操作,得到官网bios本体文件。
把这2分bios文件,互换一下,就OK了。

但华硕还有个MAC地址丢失问题。
得到这2份文件,用winhex打开,进行查找,修改MAC地址 配置信息等。

把原机MAC地址那一部分,还有些别的不知道是不是SN配置信息。
上下几行,直接复制出来,覆盖到官网的bios本体里面去。MAC地址应该就回来了。

在主板 电源插槽贴纸上找到了6组数据的MAC(已打码处理)
然后用winhex,直接去搜这个MAC

共收到2处

又在提取出的bios本体里面搜,也是2处
证明,这个MAC地址信息,没在目录和ME中。就在bios主体里面。

记下左边的offset偏移位置,直接到官网bios中,跳转到对应的位置。

这是原机bios,红框中的,有MAC地址,还有其他配置信息。

这是官网bios对应位置内容,除了开头ASUS标志,剩余的都是FF
把上面那一段,上下5行全选中,覆盖到下面即可。
一共2处MAC,都改掉。
最后保存。命名:官网bios本体 已添加MAC信息
————————————————————
最后就简单了,UEFITOOL工具,打开原机备份bios,
直接把bios那部分,右键替换为刚才改好的添加MAC信息的bios。
这个rom就组装好了,用编程器刷进去。OK

GD128芯片,土豪金可以刷

14分钟刷写完毕。

亮机

进系统 查了一下MAC地址 正常恢复:lol

 会员35824300鑫豆2024-12-8 15:48
 会员1113506300鑫豆2024-12-8 13:54
 会员217871300鑫豆2024-12-5 18:25
 会员1171184300鑫豆2024-11-29 10:10
 会员671984300鑫豆2024-10-17 17:54

网友A:
要是没有原机备份,那怎么改MAC和S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原机备份,那怎么改MAC和SN?

从别人的可以亮机的bios,找对应的段落,直接复制过去也可以。mac地址,其实胡乱填,也没事。

网友(点评):
这样不会刚好跟别人的mac地址一样,变mac地址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别人的可以亮机的bios,找对应的段落,直接复制过去也可以。mac地址,其实胡乱填,也没事。

哦,这是个办法

网友C:
笔记本的是不是也是这么修改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是不是也是这么修改就可以

笔记本一样。个别需要把最后的ec程序,或者opt保护内容,填进去。bios合并分离,关键是找到一份可以做对比的文件。2分份文件开头一一致,就好办。剩下的就照葫芦画瓢,挪过去就ok了。

网友:
直接用809f刷行嘛

网友B:
支持cap格式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谢大哥分享这么详细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cap格式的话,是可以的。

我真是非常佩服老哥你的钻研能力

网友:
现在的板子带me确实麻烦,要么不亮肌要么亮肌慢

网友:
感觉是在做研究

网友:
楼主讲解比较到位,容易理解!感谢分享!

网友:
  流程规则。。理论分析到位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用心撰写

网友D:
所以没有原备份和“原厂未上电”的BIOS是不是就没办法搞ME了,别人的备份也是上过电的  容易不亮

网友E:
把下来的me直接上到原机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下来的me直接上到原机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很多也不亮机。最好ME的版本号一样。一样的桥,有时换个不同版本的ME,就不行,很奇怪。

网友F:
官网的是可以的,只不过第一次开机慢一点,重启下久等下就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多也不亮机。最好ME的版本号一样。一样的桥,有时换个不同版本的ME,就不行,很奇怪。

是吗?是你复杂化了!还有你说的什么板号一样的桥,现在的你只要换桥开机都会慢!只要原机的能亮你把下下来的ME替换到原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没有原备份和“原厂未上电”的BIOS是不是就没办法搞ME了,别人的备份也是上过电的  容易不亮

也没那么严格。从同样的主板bios提取一个ME,大概率也是可以亮机的。但有时会不亮。撞运气一样。所以最好是做备份。用自己主板的ME。实在找不到,只有刷别人亮机的bios。UEFIbios出来后,发现刷别人备份的bin,突然间不灵了。别人可以亮机的bios,刷到自己的板子上,有时就不亮。所以才有了bios分离合成这么繁琐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网的是可以的,只不过第一次开机慢一点,重启下久等下就亮机的

第一次开机慢,应该是桥和ME模块在通信,把相关的配置信息,写入ME字段里面。
有关ME的详细原理,我也暂时不清楚。后续我会找张B150的板子,刷入各种bios做实验。
这东西我是从21号开始学的,就学了4天。多谢指导

网友:
很详细,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分离合成方法简单明了。。

网友:
我真是非常佩服老哥

网友G:
你花时间研究,分享成功,值得敬佩。只是,这个方法几年前就被公开了,视频或资料都有现成的,迅维网线花钱也可以买到,有些事情,花钱能解决的,不建议再耗费时间

网友(点评):
知道为什么这篇帖子会成为优秀贴吗?道理很简单!因为很多人看!就是这么简单!存在即合理!海纳百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花时间研究,分享成功,值得敬佩。只是,这个方法几年前就被公开了,视频或资料都有现成的,迅维网线花钱 ...

谢谢指导。
以后得提前查查资料。避免重复造车轮。

网友:
高手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谢谢无私的分享 跪谢

网友:
换桥后的ME是要从官网上去下载一个BIOS去分离一个嘛?不太懂这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别人的可以亮机的bios,找对应的段落,直接复制过去也可以。mac地址,其实胡乱填,也没事。

刚好要用~~谢谢分享~~
您说胡乱填这样不会刚好跟别人的mac地址一样,变mac地址冲突?
还有不开机的板子~我要怎么知道sn码?

网友H:
看你头像再结合你的精神还真有点鸠摩智的味道 !!!

网友:
楼主自学能力真强,几天就学会了。膜拜膜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讲的很详细,很好理解。

网友:
分享成功,值得敬佩。

网友:
这个也太详细了

网友:
支持楼主分享这么详细的实验成果。。

网友:
难得的好文章

网友:
有用的办法!

网友:
是不是弄不好开机慢??

网友:
这个牛啊 学习了

网友:
佩服老哥的钻研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一样。个别需要把最后的ec程序,或者opt保护内容,填进去。bios合并分离,关键是找到一份可以做对 ...

OTP吧!一次性写入保护对吗?

网友:
顶一下作者,作为标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花时间研究,分享成功,值得敬佩。只是,这个方法几年前就被公开了,视频或资料都有现成的,迅维网线花钱 ...

的确!论坛的这类帖子是有的!但是多多益善啊!很多人表达方式不一样!对事务理解表达不同!看帖子的理解什么的也不同!~我觉的现在论坛没有前几年活跃了!当然这个时代性有关系!但是不可否认隔壁兄弟数码论坛访问量超多!这个帖子丰富量有一定关系!值得深思!论坛是提供给大家交流学习的地方!只有在这里能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面,应对电子电路日新月异的发展!跟上时代!才能持续保持技术前端性!总上所论!我觉得楼主的辛苦是值得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换句话说!这个帖子存在性很高!至少不是那些在论坛上放假的BIOS的/灌水的/恶心上传垃圾图片的帖子有价值得多了!是这个道理不?

网友:
很详细,适合用来学习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的确!论坛的这类帖子是有的!但是多多益善啊!很多人表达方式不一样!对事务理解表达不同!看帖子的理解 ...

不收费不盈利,网站如何经营,针对迅维开始收费,我觉得很合理。技术开始收费了,又有几个人还会免费共享,当然了,没几个人愿意为了几毛钱去写帖子,这也是事实。我只能说,我们只能适应,无法改变。你思想可能还是停留在免费时代,你out了,真话向来不好听,自己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你头像再结合你的精神还真有点鸠摩智的味道 !!!

这个楼哦,就服你,有才,天龙八部,我其实最喜欢鸠摩智了,不知道金庸为啥把他写的那么悲催,现实中,这种人,脚踩虚竹,拳打乔峰,就那个富二代段誉,鸠摩智可能干不过他

网友:
这个很多也不亮机。最好ME的版本号一样。一样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收费不盈利,网站如何经营,针对迅维开始收费,我觉得很合理。技术开始收费了,又有几个人还会免费共享 ...

我也经常看收费的帖子,对于贴子收费这儿我没有什么异议!你想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收费不盈利,网站如何经营,针对迅维开始收费,我觉得很合理。技术开始收费了,又有几个人还会免费共享 ...

论坛本是互相借鉴交流的地方!集思广益!有帖子才能吸引流量!这个..........   不是垃圾帖子就值得看!,有人看=流量=效益=发展,只有发展才是根本!!!
这个和out不out没关系吧!优秀帖子=点击率=流量=效益=发展!只有发展才是最终目的!有何高见?我也学习下!

就目前这个帖子在论坛,就目前综合情况看分析,你认为他有没有价值?发表一下看法?

怎么理解“
你花时间研究,分享成功,值得敬佩。只是,这个方法几年前就被公开了,视频或资料都有现成的,迅维网线花钱也可以买到,有些事情,花钱能解决的,不建议再耗费时间

重申一下:我对帖子收费,或者论坛设立收费帖子没有异议啊!

只是我觉得这类帖子论坛还少啊,你不信搞个步骤清晰的视频有人看啊!还会有人看的!浏览量还不小的!论坛上还有好多坛友去淘宝买呢!5元一个BIOS,证明这个类的技术现在还有的发展啊!那这个帖子很有价值啊?这个不对吗?我真的out了?这个我是说的的表达不明确吗?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论坛本是互相借鉴交流的地方!集思广益!有帖子才能吸引流量!这个..........   不是垃圾帖子就值得看! ...

免费赚流量,谢谢提醒

网友:
这讲解很清楚。。谢谢

网友:
用了,或者坏了之后,你发现NVMe的已经成主流了,反而SATA的更贵。然后你就只能买又贵又慢的SATA SSD了(如果你用独立显卡的,连买块转接卡上NVMe都不行,因为没有空闲的PCI-E 4X以上的插槽了)。

如果说你接受上面的这些限制,能省个三五百也还好。问题是做工用料不缩水,接口齐全的B150也就4XX,差100来块钱而已。企业/网吧采购几十上百台买,可能就差上万,

网友:
大神好,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对懂的人一看就会了  不会的人看了只能知道原理了

网友:
一般都是官网下载了.直刷的.没有去弄这个.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也适用其他华硕主板吧?

网友:
我一般直接淘宝买  或者淘宝找人合成  也很快的  节省成本!

网友(2020-03-28):
还没到这种级别,膜拜中

网友:
辛苦了 分离不容易

网友:
感谢楼主成功分享经验

网友:
你花时间研究,分享成功,值得敬佩

网友:
顺便把软件放上嘛。

网友:
厉害啊 我也动手分离了一个

网友:
佩服佩服   自己研究加深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