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求助 sony笔记本

楼主(2020-02-25):
开机几分钟卡死,然后开不起来屏幕不亮,放几分钟又可以开反复这样,温度不高内存硬盘cpu换过都不行。型号61212t
笔记本

网友:
重新换过硅脂没有,像是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2020-04-16):
CPU滤波电容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