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70不认固态硬盘

楼主(2020-02-25):
T570不认固态硬盘,BIOS设置有看到硬盘,但是进PE看不到固态硬盘,这个好像是BIOS设置问题,有没有那个大神熟悉的指点下

网友A:
不清楚。可以问下联想售后技术支持呢?

网友:
何种接口的固态,搞不好用的PE不支持

网友:
不需要什么设置BIOS就能认到盘的吧  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pe老了  认不到m。2的硬盘哦

网友:
旧BIOS版本 有可能造成此一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可以问下联想售后技术支持呢?

好的谢谢  已经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