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充电提醒“不支持此配件”,往哪个方向入手维修?

楼主(2020-02-25):
试过几个原装充电线都不行,也换过两三个尾插,排除了外配问题,现在主板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数据线和充电器都排除了,尾插也排除了,只有usb芯片了也就是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和充电器都排除了,尾插也排除了,只有usb芯片了也就是U2

感谢月饼大佬。

网友B:
去实地学习下,你这修毛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实地学习下,你这修毛毛

搞定了。u2问题

网友C:
大佬就是大佬,解答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就是大佬,解答一针见血

的确是大佬哈哈哈,秒杀

网友D:
可能U2 的某个脚没焊好,我刚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U2 的某个脚没焊好,我刚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是虚焊导致的

是的,我的也是u2这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