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710s 13lKB 开机不显示 黑屏 键盘灯亮,解决!!

楼主(2020-02-25):
联想 ideapad 710s 13lKB 开机不显示 黑屏 键盘灯大小写切换灯闪  主板电池放电 刷各版本BIOS也不亮屏。外接键盘NUM LOCK灯能亮能按灭,再看电流感觉主板是正常的能亮了,按关机键也能关机。感觉问题在屏这块,拆屏,拔插屏线压紧,居然亮了,艹!!遇到这个情况的老板们参考下吧
这款机这个故障我搜索论坛的时候见好些兄弟同现像但没找到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A:
兄弟 你这款机器 去年我还真遇到过!联想还有一款 也是的 查了半天 最后拆屏 重新插了下屏线好的!

网友:
摔跤造成插头松了,这钱捡得巴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这款机器 去年我还真遇到过!联想还有一款 也是的 查了半天 最后拆屏 重新插了下屏线好的!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一款屏线确实容易脱落,上次修一个进水的。最后也是屏不亮,就是屏线松了引起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联想E420和你的情况一样,电流正常,但是品谷不亮,屏线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联想这种缺陷设计为我们维修带来了纯利润

网友(2020-03-27):
我碰到了这台机器,故障类似,是反复掉电重启,感觉像是反复跑码,大写灯可以亮,刷bios无效,今天我试试你的方法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