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短接bios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02-25):
收了一台联想x230.有bios密码,进不去,看网上说短接芯片可以重新设置密码,没有成功,造成开机不显示了,电流能跑到0.6多,bios芯片也刷了俩个版本,还是不行,求指点

网友:
短接错了吧,主板挂了

网友A:
继续搜索网上帖子应该能秒杀的,很简单的,比如装个系统说不定就OK,或者开关排线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搜索网上帖子应该能秒杀的,很简单的,比如装个系统说不定就OK,或者开关排线松了,

你敢说你这头像不是来吸流量的!为搂住的义举深表感叹!搂住要不要把你短接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可能明天开个帖子就是求助二次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搜索网上帖子应该能秒杀的,很简单的,比如装个系统说不定就OK,或者开关排线松了,

黑屏怎么装系统啊

网友:
短接错了吧  看你短接的是去哪里的 找下图纸  修呗

网友:
BIOS密码忘记后除了刷BIOS没有办法,现在的惠普笔记本如果设置BIOS密码输入三次错误就会掉电无法开机如果刷了不行就重新找一个在试试因为BIOS程序有一些可能不对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出现其他故障了             别考虑BIOS了

网友(2020-04-15):
短接错了吧

网友:
很大可能性桥挂了

网友:
更新BIOS啊

网友:
应该是烧了,人这损坏最难搞

网友:
头大了啊,兄弟

网友:
烧了吧,这个解密不是刷密码芯片吗?

网友:
X230密码芯片不在BIOS里面把,我记得X240密码在EC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