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15ACL不触发

楼主(2020-02-25):
如题,上电0。011,应该正常,有正常的待机电压,3/5V,但是就是不触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安时序,要不就三班斧

网友:
可能是、开关坏了

网友:
时序慢慢来啊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啊!不能刚拆机就问吧!再说这样的问题可大可小。至少先排查下简单的,比如开关,休眠键等。

网友:
请先查查 PM_RSMRST# 是否正常

网友:
程序 或者是桥 2次开启坏的也有  慢慢查吧

网友:
太笼统乐,不好说

网友:
还是慢慢查条件 吧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有哪里进水脱焊的地方

网友:
这个说的太过于简单  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