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ari2013款,突然序列号不可用!

楼主(2020-02-25):
求助各位大神,机器中午突然自动关机后,启动,发现序列号不可用,smc做过了,还是一样!大神们能怎么处理,主板换过充电芯片跟待机芯片!

网友:
求助大神帮忙

网友:
大神们,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大神能解决吗

网友:
求各位帮忙

网友:
有偿求服务

网友:
路,鲁丽学习中

网友:
序列号不可用,不影响使用就没多大问题,一样用,又不同苹果手机,这种老款的!10.15.3的系统降成10.14的试下

网友:
有大神,能解释下吗,突然丢序列号

网友:
你用别的工具查看下系统信息呗,系统报告里面看看

网友:
重新重装系统都不行!还是序列号丢失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

网友A:
刷个BIOS,这个BIOS是不是刷过

网友:
是不是刷个原厂的bios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这个BIOS是不是刷过

是不是刷原厂的bios,就可以?

网友C:
你只能刷程序 把序列号写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刷原厂的bios,就可以?

刷原厂的也没有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原厂的也没有序列号

请问要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只能刷程序 把序列号写进去了

13年的机器,有什么软件写进去的?

网友A:
从新刷一个带序列号或者写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新刷一个带序列号或者写一个

能加你微吗?不是很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加你微吗?不是很懂

刷一个bios不就行了,这都不是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刷一个bios不就行了,这都不是事。

原厂的bios不是不带序列号的?我是不是改好有序列号的bios刷电脑上就可以?

网友E:
还是BIOs问题,换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BIOs问题,换一个就行

换一个芯片还是说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BIOs问题,换一个就行

换合成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bios不是不带序列号的?我是不是改好有序列号的bios刷电脑上就可以?

嗯嗯嗯,很简单的

网友:
多谢各位,苹果这个拆芯片不好拆

网友:
最新问题,bios芯片取下来了,刷好了bios,装上开机,只有win系统,mac系统没有识别出来,重复开机2次,确定没有问题装机,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机器无法开机,插上电源,电源无任何灯亮!

网友B:
涵哲 (楼主)
最新问题,bios芯片取下来了,刷好了bios,装上开机,只有win系统,mac系统没有识别出来,重复开机2次,确定没有问题装机,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机器无法开机,插上电源,电源无任何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涵哲 (楼主)
最新问题,bios芯片取下来了,刷好了bios,装上开机,只有win系统,mac系统没有识别出来,重复开机2次,确定没有问题装机,然后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机器无法开机,插上电源,电源无任何灯亮!

玩死了吧!非专业人士请勿玩bios。你mac系统是apfs格式化的新系统,你刷老的bios版本当然认不出来。至于不开机,充电灯不亮,先看看你小板和排线接好没?都排除的话就修主板吧,不开机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F:
刷新BIOS 序列号需要自己去写 你去百度看看有没有写序列号的方法  看来这种苹果刷BIOS也需要注意了  保存BIOS再自己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新BIOS 序列号需要自己去写 你去百度看看有没有写序列号的方法  看来这种苹果刷BIOS也需要注意了  保存BIOS再自己修改

ec有问题,弄好了!bios也写上

网友: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指导

网友:
这个影响使用吗

网友:
合成和BIOS试试

网友:
处理了ec就好了

网友:
写个原bios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