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感谢!

楼主(2020-02-25):
这一长条是个芯片吗?断了是不是废了?
芯片

网友:
断了就会不显示没图像,

网友:
这个是屏cof

网友:
屏驱,废了

网友:
感谢大家解答!!

网友:
屏废了放弃吧

网友:
拆机要小心

网友:
三楼都说废了,我们还有何话说

网友:
饼哥,都发话了,屏废了。

网友:
换屏吧 这个是液晶驱动的,也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闲鱼有压绿排的

网友:
废了。可以重新压屏线,没有设备搞不定的

网友:
压一下,我有压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