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9104p不出集显

楼主(2020-02-25):
戴尔LA-9104p不出集显电压;电流跑到0.5就不动;报警七下声音有规律的七下

网友:
望修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万能排除法,先干个bios试试

网友:
可能显卡坏了吧

网友:
嘿,我以为你修好了,这种大芯片集成一块的,有可能CPU坏了,换CPu要不换板吧

网友B:
好多机型号是跑马过内存才出集显电压的,先查cpu复位信号,测内存总线,然后刷bios,

网友:
缺供电吧,在查查

网友:
先判断一下有没有复位?

网友:
bga加焊,就好了

网友:
BIOS    或CPU坏

网友:
先简单的刷个BIOS,不行再加焊CPU,再不行果断放弃,下台机器。

网友:
7声报警 一般为CPU 先查查 CPU周边试试

网友:
七声,AMD 的北桥坏,楼主的是这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机型号是跑马过内存才出集显电压的,先查cpu复位信号,测内存总线,然后刷bios,

刷了N个bios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排除法,先干个bios试试

bios刷了n个

网友:
南桥估计挂了

网友:
bios最好淘宝买  然后内存  cpu

网友:
主板丢在那放弃维修了

网友(2020-03-28):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模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刷过N个BIOS 干进显卡

修好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
现丢在那没去管他了

网友:
BIOS      先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