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 充电螺丝刀换电池忘了怎么接线

楼主(2020-02-25):
自己的电动螺丝刀 电池严重早泄,于是打算从笔记本电池里拆几节换上。拆了后感觉很简单 也没有拍照。结果接上忘了怎么接线 。
大家帮我看一下 充电板还有两根线 怎么接?现在不接这两根线 充电指示都是绿色(正常红灯 充满绿灯)

网友:
负极,B1,B2,正极.简单点就是说每一个电池都有一组引脚.

网友:
楼上正解,三串锂电池保护板每个电池之间都有接线,因为充电电压就是4.2v。注意换电池要把每个电池都单独充满再换上去

网友:
已按照此法修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