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v3-571 BIOS不认两个硬盘求助

楼主(2020-02-25):
一台正常开机的笔记本电脑型号V3-571G,笔记本加装了一个固态硬盘,原来的机械硬盘装在了光驱位,本来键盘坏了,拆开更换了键盘,更换后电脑不能从固态硬盘引导了,进的是本来机械硬盘的系统。进BIOS 查看硬盘,在启动选项里看不到固态硬盘只能看到机械硬盘,但是开机按F12直接选择启动项可以看到两个硬盘,第二位就是固态硬盘,选择固态硬盘也能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系统里也能看到两个硬盘,进机械硬盘系统也能看到固态硬盘,并且正常存取。拆机把固态硬盘换到光驱位,机械硬盘还装的到主硬盘位,进BIOS里看到的还是机械硬盘,一直看不到固态硬盘,而且调换位置后,开机直接进的还是机械硬盘的系统,我在官网下载了1.03的BIOS更新了。故障还是一样,单独安装一个硬盘,就能正常进固态硬盘的系统,只要装上机械硬盘就找不到这个固态硬盘,把机械硬盘里的系统删除了,还是一样。更换过别的机械硬盘也是不认固态,把固态硬盘拆了装两个机械硬盘,进BIOS里还是只能看到一个硬盘。不明白为什么在启动选项里一直都看不到两个硬盘,但是进系统后就能正常出现两个硬盘,各位大侠帮忙,我是没法了。   还有个发现,关机状态下把光驱位拔掉,进系统,然后把光驱位热插进去,能听到硬盘转动,但是系统不提示发现新硬件,一度以为供电不对,但是进系统也正常啊,难道桥的问题?关键我只是拆开换个键盘不至于吧。拆过的笔记本无数了,这点把握还是有的。USB插口也都能正常发现设备,存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