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lx3plus r2.0

楼主(2020-02-25):
问题故障:开机转一下就停,然后无限重启,不到一秒断电.拔掉4pin故障也一样。
维修思路:1.BIOS损坏,2.供电不全,需要查各大电路输出。
维修过程:论坛上花了两积分下了某bios.刷之前先备份了一下,有需要的可以联系,补发。打开鑫智造,备用。测试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05v.处理器供电1.1左右,集成显卡供电没出(这个在论坛有看到一哥们陷入迷茫,因为按照时序,要先出内存才会有集显供电)测试到PQ22这个mos管的时候呢,发现G极0v..D级3.3V,S极0.5V左右,这个控制脚为0v.根据师傅指导,这地方数值不对,其受控324放大器。于是去检查这个8脚无电压,不出电压,怎么办,密密麻麻的小电阻难道要一个个去拆嘛。先更换,刚好有个针脚坏的料板,350℃风枪吹下来。更换后,先量PQ22S级出来1.8v了。G级大概4.5v左右。风扇不再无聊反复掉电,插电,开机,显示正常,屏幕点亮。维修结束,申请加精

#电脑主板#

网友:
bios刷了,没用,4pin不插也是没电,什么温控啊什么的,都还没检测到,就杀了

网友:
其实你应该先查一下324的正向输入电压,电阻容易坏加热一下可能会恢复阻值但不稳定

网友:
是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