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2-25):
收到块华硕H110主板,不触发。查资料说有个待机1伏。一量果然没电压,量13脚有2.5伏。没有这个芯片,不管了,把内存条边上一样的芯片拆过来换上,触发了。发了几个芯片过来换上,没出2.5V。换了几个都是这样,把待机芯片对换后又不触发了,待机1v正常的。。。。哦哬了。后来想起把电池取了放电。一切正常了。。。这个板不上cpu也会不触发的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这么说待机有问题,换好后,首先把CPU装好,再把CMOS电池放电,才能触发开机了!

网友:
修主板,COMS放电是第一步

网友:
修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永远不要忘 了三板斧

网友:
学习了   虽然看不懂

网友:
IO好像有个cpu检测脚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IO有个cpu检测脚
昨天碰到一个技嘉的也是这样

网友:
有些是要放电才行

网友:
写的乱七八糟,思路混乱。

网友:
我的接到板第一动作就是电池 放电

网友:
佩服高手。佩服三大斧

网友:
这个文章怎么乱七八糟的,没看懂

网友:
佩服高手,学习中,,谢谢

网友:
有图纸都好修

网友:
南桥待机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