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充电不正常,不开机

楼主(2020-02-26):
各位师傅们
新收了台ipad.具体型号是ipad air1#ipad5,
具体故障是能充电不能开机,插上充电器有0.9A左右的电流,显示充电,但不能开机,电量条一直显示是低电量状态。充了几个小时还是一样。测量电池已经有4.1伏左右的电压了。不插充电器就一直显示低电量电池图标,提示充电,也开不开机,电量也一直不动。
使用可调电源正负极上电测试不漏电,可以开机,开机电流正常,开机可以刷机,就是电量显示会跳,用电池把检测角屏蔽。也可以开机。测量主板电池座和电池座j7500阻值正常,
我是自学的维修,手艺不精,有点蒙了,求老师傅帮帮忙。谢谢各位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一试!还要检查充电管理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能不要这样问问题吗,你这是搞笑的吧,

网友:
直接换电池,会有惊喜

网友:
你這問法我也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 那就電池 U2 5V0管子都換一換吧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吗?电池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池保护板的问题或是电池检测脚有问题了

网友:
既然有电源表可以开 那就要排除是否电池原因再考虑U2 充电管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是原装电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