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r9 280X 3G 显卡 求看下小八脚芯片

楼主(2020-02-26):
各位大佬,帮小弟看下 V星r9 280X 3g显卡的小八角芯片,芯片已经掉了。标识是Q300.谢谢

网友:
MOS管来的,就两种类型,你看看引脚大致估一下。同样封装的很多的,有很多可以代换的,不需要指定型号。PWM电路用途的

网友A:
如果你实在搞不清楚是什么类型的MOS,可以把旁边的U2的丝印型号查出来

根据这个芯片的Datasheet提供的开关类型来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实在搞不清楚是什么类型的MOS,可以把旁边的U2的丝印型号查出来

根据这个芯片的Datasheet提供的开 ...

谢谢大佬,我试试看能找不来不。

网友:
根据这个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根据这个芯片的Datashesddz

网友:
旁边有电感,这个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PWM输出的,可能是产生1.6V显存供电的,你具体看一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