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288c和sy8288b能通用不

楼主(2020-02-26):
sy8288c和sy8288b能通用不
有谁能帮我看下

网友A:
很明显不通用啊,一个3V,一个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通用啊,一个3V,一个5V

引脚一样,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901-1-1.html这篇说可以通用,而且现在3.5v通用的也不是没有

网友:
引脚都不一样。

网友:
可以通用啊,5V哪个芯片的  VCC是输出线性3V,不是5V,这正好应和了哪个3V芯片的LDO输出,而5V线性输出在下面图纸中正好成了空脚。但是下面图纸好像是8286B,不是8288B。

网友:
15,17脚不一样,一个LDO5V,一个LDO3.3V

网友:
不通用,一个是3V一个是5V的

网友:
不一样的芯片。一个是 待机3V 一个待机5V。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 但是具体的电压不一样 最明显的是线性输出就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通用啊,一个3V,一个5V

那如何出三v和5v啊

网友:
这个就是常见的待机芯片,属于固定电压输出

不属于那种可通过FB的可调节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一样,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901-1-1.html这篇说可以通用,而且现在3.5v通用的也不是 ...

17脚.一个是VCC输入.5V.
一个是LDO输出3.3V.
供电脚啊.怎么能一样?

网友:
最好引脚都一摸一样,因为内部的电路可能设计有差别,他们的电流不太一样,到时候可能出些疑难杂症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 但是具体的电压不一样,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