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398屏幕睡眠后唤醒不了

楼主(2020-02-26):
昨天接了一台15”老款pro a1398 ,据客户说给人修过和进过一点水,到我手症状就是机器开机进度条走到大半就会重启进不去桌面。打开机壳主板很明显给人很暴力拆过显卡的罩子,显存芯片给加热过,这是二修机器,于是借鉴论坛的大神把独显刷成集显bios,把两个显卡供电大电感扣掉,可以进去系统了操作正常,妈的问题来了把屏盖上再打开居然黑屏!死翘键盘都唤醒不了,键盘灯是亮的机器有声音的证明机器还在运行的,只能强关机再开,只要不合上盖一切都正常,试过外接键盘也不行,拔掉内置键盘也不行,前后搞了三天搞疯了,请高人出手!

网友:
会不会是你刷的bios问题

网友:
lid信号查了吗

网友A:
背光开启是谁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开启是谁控制的

屏幕合上就睡眠主要哪里控制的?

网友:
如果屏幕不合上,就算睡眠了敲打键盘可以唤醒的,但合上屏就不行

网友:
lid#,合盖检测,若为低电平表示盖子以合上

网友:
改集显后休眠唤不醒

网友B:
改集显后休眠就是无法唤醒的,这是改集显的后遗症。 跟客人说直接关机即可,无法休眠,要完美买新电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集显后休眠就是无法唤醒的,这是改集显的后遗症。 跟客人说直接关机即可,无法休眠,要完美买新电脑去。

如果这样就蛋疼了永远不能合上盖

网友C:
看来楼主对改集显有很多不了解,我来说说吧:
1、改集显后不能使用Windows系统(虚拟机除外)
2、改集显后不能复位(硬改除外)
3、改集显后系统版本不能高于10.12,否则休眠后不能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改集显有很多不了解,我来说说吧:
1、改集显后不能使用Windows系统(虚拟机除外)
2、改集显后不能复位(硬改除外)
3、改集显后系统版本不能高于10.12,否则休眠后不能唤醒

多谢大神指教!我真的装了10.14啊!降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改集显有很多不了解,我来说说吧:
1、改集显后不能使用Windows系统(虚拟机除外)
2、改集显后不能复位(硬改除外)
3、改集显后系统版本不能高于10.12,否则休眠后不能唤醒

对头。要装10.12版本。

网友:
改了集显了高版本系统无法休眠 低版本系统又装不了软件拉到吧别用这功能了

网友:
有解决方案的啊:硬改除外。

网友:
升压的开启从某个3.3下拉飞线,貌似可以唤醒。

网友:
技术贴。不知道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改集显有很多不了解,我来说说吧:
1、改集显后不能使用Windows系统(虚拟机除外)
2、改集显 ...

这位大神全说对了,高人指点少走很多湾路,真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经验胜过一切,把系统降到10.11屏幕睡眠可以唤醒了,oyes!

网友:
你检查查一下休眠信号

网友:
好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D:
直接把亮度调节信号拉高就可以了
macfix
意思说装10.15系统也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亮度调节信号拉高就可以了
意思说装10.15系统也行?

网友:
怎样硬改 好想知道

网友:
系统高于10.12就不能待机的待机就会没显示

网友:
系统版本有没有换个低的

网友:
或者你可以吧显卡芯片的主供电给断掉

网友:
降级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我给个方案, 任何系统都可以装,可以唤醒,但不能调节背光亮度。820-3332为例:去掉R9704,U9701 的2脚接到4脚,不建议直接接3v3s0。

网友:
修好显卡嘛 我修过 换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