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帮忙测试下SR30U

楼主(2020-02-26):
谁手上有独立的芯片或者主板帮忙测试下
SR30U南桥这个电容阻值多少 深圳买了个回来测试直接接地短路,我测试
SR2C4这个位置是有400多的阻值的,不确定这个所以想请大家帮忙测试下。

网友:
坏的不用测了

网友:
南桥上的电容没有0欧阻值的

网友:
没看懂,可能是坏的

网友:
确定了 是坏的 退货吗

网友:
不错不错           字数不够

网友:
100% 坏的了          找人家换吧

网友:
直接短路 估计芯片有问题的概率很大了

网友:
报废!直接退款

网友:
你怎么就买一个回来呀

网友:
不用看了  坏的

网友:
每次买两个,一个好一个坏的就退一个,两个都坏就一起退;都是好的,一个留作备件

网友:
坏了撒这个

网友:
坑定你了!必须是坏的!没上机赶紧退

网友(2020-04-10):
坏的!没上机赶紧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