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看看影驰102g固态硬盘中5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2-26):
求助大神看看影驰102g固态硬盘红圈中5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几百个代换的,没必要找是什么型号

例如:SY8088AAC、G5728BTO1U

主要看电感后级电路是否短路。否则你换了也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百个代换的,没必要找是什么型号

例如:SY8088AAC、G5728BTO1U

刚才量了下,电感对地是短路了,这是给什么供电的啊?一般什么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量了下,电感对地是短路了,这是给什么供电的啊?一般什么坏了?

SSD无非就几个供电,一个是主控,一个是DRAM,一个是颗粒

这个SSD是DRAM-less设计,所以不存在1.35V(DDR3L)或者1.5V(DDR3)供电了

就剩下主控供电和颗粒供电,其中颗粒有两个电压,一个是VCC,一个是VccQ。前者基本都是3.3V,这个板子就一定存在一个5V转3.3V的

还有两个电压,一个是VccQ,新颗粒一般都是1.8V,最后一个电压是主控供电,不同主控都不一样,0.9V到1.2V的都有

所以要看你这个电压最后出什么才知道是给什么供电的,知道是给什么供电就知道是哪个后级短路了

如果你细心点找,配合万用表,即使是坏板子也能确认出什么部分短路。这个没法给你言语,自己品,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无非就几个供电,一个是主控,一个是DRAM,一个是颗粒

这个SSD是DRAM-less设计,所以不存在1.35V(D ...

非常感谢您的赐教,受益颇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