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的文件删除或分区格式化后的数据恢复为什么会十次九败!

楼主(2020-02-26):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固态硬盘,但是从数据恢复的角度来讲,固态硬盘在遇到数据删除后又把回收站清空了,或者对分区进行格式化操作了,像这两种情况下固态硬盘由于打开了Trim开关把底层数据清零了,是无法进行恢复的。

TRIM减少写入负担,允许SSD更好地在后台预删除闲置的数据块,使固态硬盘写入的速度大大提高,长时间使用也不掉速。

固态硬盘与机械硬盘的不同(简单描述)

1,固态硬盘的清除机制。

简单来讲,如果某一个文件被删除后,那么系统就告诉这个固态硬盘此位置文件已被删除,然后固态硬盘马上进行清零的动作,此区域就闲置等待着新数据的写入,所以这也就是固态硬盘为什么速度快的原因了。

但是却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固态硬盘数据被删格或格式化以后是无法恢复的,所以在使和固态硬盘时大家要十分注意,在确认数据是无用的情况下再进行删除清空回收站等操作,以免追悔莫及。
那么我们如果来查看TRIM开关是否已经打开了呢?大家可以一步步按下面的图操作。

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DeleteNotify

如果得到的结果为0,那么删除后的数据是无法恢复的

什么情况下固态硬盘是可以恢复的呢?

1,固态硬盘完全识别不到的时候是可以进行恢复操作的(电路或固件问题)。
2,固态硬盘接上电脑后可以认盘但读不了数据(有坏块)。
3,固态硬盘接入电脑可以认盘,但认到硬盘的容量是不正确的(固件问题)。

2,机械硬盘为什么可以恢复呢?

因为普通的机械硬盘在数据被删除后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被完成删除,系统会告诉硬盘这个区域做了一个标识的数据已经被删除,系统在写入新的数据时除非要用到这个地方才会覆盖到这个域,因此只要硬盘的这个扇区不写入新的数据进去,那么数据是可以寻找底层数据再进行恢复的。

网友:
确实是特性比较明显的区别,固态硬盘快,但是坏了数据很难恢复回来。

网友A:
以后数据恢复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数据恢复难搞了

客户误删的情况还是少,多数需要数据恢复的还是存储介质故障造成的,还是可以恢复的